下管电压为负,请解一下

楼主(2011-11-0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下管的电压为负是怎么样回事,一般情况就是下管直接连到驱动芯片,或者回一个2。2欧的电阻,这个是一个1。7千欧的和一个无极性小贴片电容并联,再到下管的G极。可以直接改吗
桌面

网友:
是 华硕板 LD1010D的管?

网友:
是的,1。2千欧和一个贴片并联,和下管相连的有-0。75,和驱动芯片一边相连的有9点几伏

网友:
我看了一下论坛里的贴子,这个管子和一般的的MOS管不一样。哈哈,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