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32寸液晶电视改驱动板屏线问题

楼主(2011-11-01):
TCL32液晶电视驱动板坏了,想改一个通用板, 这个是原装驱动板,从网上淘一个TSU36-TV液晶驱动板没有屏线, 以前的那个屏线不能用,定义不一样,屏的型号是“lc329wxn”谁有屏接口定义啊,屏线该如何改动?

网友:
买通用板时,你要求配个屏线呀,,

网友:
原装驱动板买要多少钱

网友:
电视机的屏一般位数比较低!

网友:
那要看你事用什么牌子的屏     一般的屏是普通双八线  .......

网友:
哦,谢谢啦,我买到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