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被主板识别,集成显卡正常显示

楼主(2011-11-01):
显卡插在主板上,集成显卡正常显示 排除主板设置问题。这样显卡怎么修求思路  主板插别的显卡正常。插上故障卡好像就跟没查显卡一样,集成的显卡正常显示。又遇到过的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查一下供电和显卡到北桥的电路

网友:
补充一下啊 是显卡问题 主板好的求这样显卡怎么维修和思路

网友(点评):
我晕,适机都不拿个好地显卡,问题自己都没搞清楚先,看贴子你想问的是主板问题,你后面又说是显卡问题,晕倒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仔细查下北桥     要么可能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显卡GPU虚焊也会的

网友:
先看下显卡供电对不对  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显卡VJA头测下

网友:
GPU电压1.07V  供电芯片APM71..换了几个不一样的试 结果两组电压豆消失了没有一样的芯片 只好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