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老本换灯管.

楼主(2011-11-01):
昨日心血来潮.想把老本的灯管给换了.主要是上次买配件时带了2根灯管回来.
第一次给笔记本换灯管.台式的已经很简单了.我看网上有人掏洞有人全拆.我喜欢保持原样.决定全拆.
这一拆差点搞死我.因是全拆手摸到了屏背面,亮后全是白点.唉,再拆,拆后用镜头纸小心的处理一下.
还有漏光再拆,装好后发现把屏的电路板给压在屏下面了,装好屏后再拆.一共装拆了3次.
试验时还给灯的电给打了下.膀子上立马一小洞.家中有肉糊的味道.
不过总算这2个小时没白忙.至少没漏光.哈哈.

网友:
多么麻烦啊

网友:
第一张一开始还以为是块猪肉,新买的灯管比原装的短是好事,容易装下

网友:
被烧到的肉我喜欢、、、

网友:
一般全拆安全点不要搞个洞拿出来的漏光的

网友:
抽出来方便点嘛   拆开了有的不好装啊·······

网友:
怎么打在手臂上了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网友:
怎么看LZ换个灯管这么麻烦的啊

网友:
额,楼主的相机真不错~什么牌子的?呵呵~我上次也是给电了一下~不过没你那么严重。还小洞,只是电了个小包而已

网友:
换灯管不能急的,返工很麻烦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建议两面“掏洞”的做法,一来节省时间,二来保险,如果拆开稍有不注意屏弄碎了,本来咱们这行现在就不好做,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剪开两边抽出来就好了,这年代没有人去拆屏冒风险了

网友:
挖洞应该安全一点,不然屏很容易造成露光。

网友:
有点太冒险 了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挖洞的有效率,快。不漏光,前提是焊工要好,还有注意绝缘,全拆的不破坏整体美观,焊接灯管难度小,就是慢点,拆屏风险稍大,弄不好屏会碎或者漏光

网友:
打洞是常用做法,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因为那样不负责任。不能因为风险大就便宜修,对客户不负责任。只有一种办法,价格高一点,给客户弄好。让他用的住,这样才是长久之道。有人明白不?

网友:
楼主有耐心好样的。我是两边开口的。装好后再补上两口就行。

网友:
掏洞很方便啊。

网友:
上次被电了一下。。记忆犹新啊!!!

网友:
通常我们都掏洞,安全,快速,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当然你焊工要OK~~~~抽出来和放进去要小心,别断在里面,要轻轻的弄

网友:
坚持打洞,来得快,安全第一

网友:
一般都是抽出来弄的 全拆太麻烦了

网友:
第一张 图片 好清晰 。什么 拍的。

网友:
哈哈.换个灯管成烤肉了,看来大家对烤肉挺感兴趣的.
我用的相机是200块买的富士,630万的.人家修过后不想要了.我买回来给小孩玩的.
换之前也在网上看了方法.打洞是简单点.但到底破坏了原样.呵呵,本人喜欢原样的,
我对比了原来的灯管与新买的灯管,发现原装的细,要细不少.打洞装有一定难度.

网友:
我换过灯管好麻烦,不小心把那个高压线的胶带粘到散光纸上,后来把把纸弄得好难看 ,装又不好装。有风险。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