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Q120C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1-11-01):
      如题,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是0.011待机电压是正常的。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017之后再无反应。开关上有电压按下后有反应。所以,初步怀疑是I/O的问题,将I/O拖焊一遍之后,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034之后等一秒钟后正常开机。由于不太确定问题排除了,所以先暂时放到一边。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再通电又跟之前的故障一样啦。所以,下决心将I/O更换掉。买来新料装上去。OK反复通电也是可以的。为了保证问题排除。所以将板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通电结果又悲剧了。还是和之前一样,后来又将南桥加焊了一遍放一会儿还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吧 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
热机能触发 冷机不能触发? 查查晶振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检查下 时钟电路

网友:
    好的,小弟在仔细检查一下,时钟和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 这个修的少呀,收藏一下

网友:
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
没钱了,再顶一下吧

网友:
      看看IO附近的元器件,我怀疑有变质的可能,上次修机碰到一台X31 1.2V没出来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最后更换了芯片正常开机,客户拿回去没有用几天就又不行了,回来直接拆机更换滤波电容问题解决。机器再没回来了。望能帮到你。

网友: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查看了时钟和晶振都是正常的。在论坛上也没找到这份图纸。明天,再换个南桥试试吧。不行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