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M供电奇高

楼主(2011-11-01):
一台联想C510M ,不开机,拆开后,检测PD1断路,更换,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判断为供电保护,再次仔细检测,并未再现短路等,开次开机,仍然是风扇转一下即停,接着再次开机,风扇狂转,测3.3V正常,5V正常,CPU供电为电感0V,
测CPU旁边的大电容(固体编号忘了,是个固态电容),居然有16.8V的电压,CPU温度骤升,立即断电,加焊供电芯片,再次开机,故障依旧,CPU放到其它板上,CPU正常,没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不敢开机了,怕烧了板子,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那里的地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