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不触发

楼主(2011-11-01):
有一台三星P30机器,不触发之前一个电压都测不到,现在机器就是不触发,我检查了了一下,有个mos管短路了,我给排除了,但是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没有3 5V 开关那里有没有3V

网友:
是上管还是下管,一般只要有一个MOS管坏上下管都要换的

网友:
一个电压都测不到的,的确是一个mos管短路了,但是我把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打对地柱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