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7 V2 故障无CPU供电

楼主(2011-11-01):
V星945GCM7 V2  这块主板没有CPU供电,其余供电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也看不懂不知道怎么维修。电路图如下:(不知道哪个是开启引脚,反馈引脚,谢谢讲解)

网友(点评):
SS END是开启脚,FB电压反馈

网友:
那你先查一下上管的D极有没有12V电压进来,有的话查一下控制脚G脚有没有控制电压,没有控制电压,再找电源管理芯片的UGATE1 2 3分别是第1,5 ,9脚,看有没有电压输入,如果没有再查15脚供电脚有没有电压输入,没有的话,就是供电脚有问题,有的话就查PG脚我没找到,好像是32脚?如果也有,就是电压管理芯片出问题了,我是初学者,说的不对请谅解

网友:
D极有12V供电,G极没有电压,求助

网友:
看上面的,我写了的,查电源管理芯片的1 5 9脚 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上管驱动脚都没电压

网友:
这种IC看了怕怕。经常用在杂牌板上。很容易坏。也很贵。

网友:
他的开启脚是哪个啊?

网友:
反馈脚又是哪个啊

网友:
、、、楼主买些东东回来看或者先在网上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1621-1-1.html

谢谢、、、、

网友:
1 UGATE1 上管驱动输出1 ,2 BOOT1 自举升压1,3 空,4 PHASE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5 UGATE3 上管驱动输出3,6  BOOT3 自举3,7 空,8 PHASE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9 UGATE2 上管驱动2 ,10 BOOT2 自举2,11 12 13 14 空,15 VCC主供电,16 INT1 ?17 OUTEN 电源好输出,18 LTB?,19 SGND 地,20 VSEN 主电压检测输入,21 DROOP?,22 FB 反馈端1,23 COMP 误差放大器输出,24 25 空,26 CS2+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27 CS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28 CS3+过流检测正相输入3,29 CS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30 CS1+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1,31 CS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32 SS/LTBG?,33 OVP?,34 VID-SEL?,35 OCSET 频频设置端,36 FBG 反馈端2,37 OSC/OVP-FAULT 限流补偿,38 ——45 VID7——VID0 CPU组合识别,46 SS-END 软启动,47 48 空,49 地,50 地,51 52 53 空,54 PGND 地,55 LGATE2 下管驱动2,56 VCCDR2 供电,57 VCCDR3 供电,58 LGATE3 下管驱动3,59 PGND3 地,60 PGND3 地,61 LGATE1 下管驱动1,62 PHASE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64 空,65 地
工作原理大概是,当插上CPU或假负载,把VID0到VID7的任一脚或几个脚的电平拉低,就会有不同的组合输出不同的电压,电源芯片的开启脚有开启电压,供电也正常,那么UGATE1-3 ,LGAET1—3 就会输出负为相反的电压给MOS管轮流导通,为CPU提供电压,当电压都正常后从17脚输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完成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