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关机后把电源关了再开机主机没反应,把主机上的电源插头重新插一下就能开机了

楼主(2011-11-01):
航嘉hk400-55ap电脑正常关机后把电源关了再开机主机没反应,把主机上的电源插头重新插一下就能开机了,每次开机都是这样
电源拆下直接短绿黑输出没问题,电容鼓的换了,应该是待机这块的问题,没基础不知道查什么,上张图大家帮看看!!

网友:
估记是电容的问题,5VSB
图中哪个是呀???

网友:
像是靠近保险的那个小的。。

网友:
为什么都是保险这个脚烧啊,我的也一样,现在是上电就开机,无法关机。

网友A:
话说你应该顺着二图烧坏的叫去跑线

网友:
跑线路,我赞成。

网友:
短路绿黑线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是正常的

谁告诉你电压正常电源就正常的?有电压没电流的电源你没见过没修过?!!

网友:
重新更换个电源试试确定是否是电源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应该顺着二图烧坏的叫去跑线

哪个50欧姆的电阻温度高并未烧坏!!

网友:
电源输出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可惜到现在还没搞定呢。

网友B:
这个烧焦的是RCD尖峰吸收电路,R电阻值及周边电容二极管查一查。

网友C:
5Vsb的滤波电容也很容易鼓包的,你最好拆下来看看,不要看上边的铝壳,体积小的电容有时候会从引脚部位将外壳顶起,上边是看不到的,我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
很有道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sb的滤波电容也很容易鼓包的,你最好拆下来看看,不要看上边的铝壳,体积小的电容有时候会从引脚部位将外 ...

俺现在挨个拆插接的的电容呢,关键是手头没有替换的电容,这种问题不大并不好测量,我毕竟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没有备件痛苦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烧焦的是RCD尖峰吸收电路,R电阻值及周边电容二极管查一查。

这附近都是高压电路,这电源亮了用着啥毛病没有,就是关机后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挨个拆插接的的电容呢,关键是手头没有替换的电容,这种问题不大并不好测量,我毕竟不是专业维修人 ...

那我就没办法了,这东西,要么去电子市场购买,要么就拆旧电源的。关于5Vsb,就是电源输出端的紫色的引线。

网友:
你换的那个电容是不是直流电容 大小一样吗 就是第二张图片的那个 是不是旁边的色环电阻也有问题啊

网友:
建议吧5VSB的电容全换掉

网友E:
这种问题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换5Vsb和IC供电滤波电容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A:
不一定是这个电阻烧坏了,你跑跑电路看看,主要是看看它为什么温度高!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电源比主板好修多了,个人感觉,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换5Vsb和IC供电滤波电容一般可以搞定。

这两个电容估计是图中什么附近能帮我指出一下吗??没鼓顶鼓底的,我找不到。。。。。。。。。。

网友(点评):
I待机滤波 就是紫线上的电容。C供电滤波 一般是50V470UF 电源上只有这个50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这个电阻烧坏了,你跑跑电路看看,主要是看看它为什么温度高!可能是短路了

第二个图的电阻和电容应该是高压RC吸波电路,如果加上二极管就是RCD吸波了(很多电源给精简节约了),我曾修过一个长城(月光宝盒)电源,RCD电路中二极管发热击穿,但测+5SB和绿线的电压还是有的,短接绿地主开关电路不能起动,更换了HER107后正常工作。 你那电阻和电容还是要换一下吧

网友:
看板子跟着追线路,追得有点头晕。。。

网友:
晕了,5vsb就是电源输出接口紫色的那条线,沿着线找到电路板然后再沿着电路板的pcb走线向前走也就是俗话说的跑线,出现的电容就是5vsb的输出滤波电容,注意有些电源的5vsb用的是两到三个电容。至于ic供电的滤波电容就像版主说的找那个耐压比较高的,在ic附近的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性能不好,或者是哪里有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挨个拆插接的的电容呢,关键是手头没有替换的电容,这种问题不大并不好测量,我毕竟不是专业维修人 ...

反正都拆下来了,索性用万用表测测,这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换5Vsb和IC供电滤波电容一般可以搞定。

整个电源上就找不到50V470UF 电容,50v1uf 50v4.7的倒是有好几个,保险边上的35v100uf,紫线边上就一个16v1000uf的,我查了指针表充放电都正常,真要来命了,所有的插接电容我都查了,指针表都摆动,我估计是那个没有全坏,不好测量,只有找电容全换试试了。。。。。。。。。

网友:
不会修,只会换电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换5Vsb和IC供电滤波电容一般可以搞定。

我了个去的,啥也查不出来,试着把这电源放在另一台机子上,结果啥事没有,放到原来板子上就不行,别的电源放这块总出毛病的板子上还没事。。。。。。。。。。。。。这说明板子应该没事呀,纠结呀。。。。。。。。不带这样玩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附近都是高压电路,这电源亮了用着啥毛病没有,就是关机后打不开。。。。。。。。

烧焦地方就是不正常,这个电阻必须拆下测量,50欧不对,如果是限流电阻顶多只有几欧,或是68K左右大功率电阻。如果是RCD电路,R为68-100K,这也是待机电路的一部分。此电源用久了,会烧开关管的。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