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3

楼主(2011-11-01):
请问给位高水1600k3的打印机的打印头这么拆卸呢 谢了
打印机

网友:
不大好拆。得大拆。建议找个师傅拆吧,也就30元左右。否则容易造成导轨变形。字偏移。这个是机械传动方面的事情。

网友:
哦 谢了 那我就不麻烦了 去找个师傅吧!

网友:
你是要拆下打印头,还是把打印头拆开维修?如果是换针的话,需要用专用工具把打印头外面的散热器取下,如果打印头以前修过的话,用手就可拆下。

网友:
是要拆下打印头,还是把打印头拆开维修?要求不明确,别人怎么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