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MS-7186 OEM板的电路图,或者解决办法

楼主(2011-11-01):
我是新手,遇到一块V星的MS-7186 , 开机无复位,用假负载测CPU,内存,PCI-E和PCI的 电压时钟正常,复位有电压但不跳变,插主板检测卡,手动复位,发现复位灯微闪,测以上的时钟信号都正常,主板可以正常加电,但是不跑代码,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这边主板采用的是MS-7和MS-6+的V星芯片驱动,查到ATX第八脚PG信号经一个电阻连到Q32的场管的S极上了,D极连到MS-6+的13脚,并通过一个电阻连到14脚。G极直接连到MS-7芯片的19脚。

从复位针开始跑线路怎么也找不到相连的元件器,只发现和一个电容相连,测了几乎全版的芯片引脚和电阻电容都没有找到可以相连的地方,估计还是跑线路不过关。

因为没有MS-7和MS-6的脚位图,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点评):
好多。牛人。收藏了!

网友:
错了,我的主板是7186,楼上给的都是7168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上的图纸能否打包下载丫 ,下那么多要扣好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