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测不到串口硬盘

楼主(2011-11-01):
现在有一块精英K8M800-M3主板,能用并口但是接上串口硬盘就死机,走不过第一屏就死在那了,bios里也调节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是台式的主板吧  是不是他硬盘旁的303电阻有问题啊

网友:
测串口旁边的耦合电容  如果不一样 直接判定南桥  楼主可先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soso__17999442984930874416_4:}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串口接口受南桥控制,判定桥的问题,所以让其加并口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