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触摸板装上不进系统。

楼主(2011-11-01):
  触摸板装上就不进系统,停到引导哪里。触摸板拔掉就OK 进系统什么都是好的。触摸板1,2脚有5V。TPDATA和TOCLK是io过来的 IO我也换过了  TOUCH_LEFT和TOUch_RIGHT 这个应该是左键和右键 关系不大吧?  求高手知道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指导下。

网友:
补充下,触摸板换得是全新的

网友:
待解 希望高手来解决

网友:
C116和CA1拿掉看看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网友:
看看触摸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