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 没有BIOS电池吗

楼主(2011-11-01):
DELL M1530 有BIOS电池吗,今天修了一台M1530 ,接电源自动上电,屏无显,拆开主板整机器的找没有找到BIOS电池,

网友(点评):
是不是留在C壳上了。

网友:
是不是被人搞过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再找找看

网友:
dell m1530 有个小板,就是插适配器的那地方。是和大板分开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这个机器的BIOS电池好像很小

网友:
怎么没有Rtc电路呢?老大,要仔细检查哟,以免上家动手脚哟,你懂的…

网友:
回焊显卡搞好了,最后也没有看到小电池,主板看完了,电源接口板也没有,就是右边那块USB板没有看,不知是不是在那里,下次兄弟留意下

网友:
下图纸,从图上找一定准确

网友:
没有电子,拔掉电池和适配器后RTC怎么工作呢

网友:
主板电池接口那有个小板 那上边有个USB口那个小板上就是电池小板

网友:
有些BIOS电池在C壳上的,搞的很隐秘,你在C壳上面找找看,

网友:
不可能没有吧

网友:
小电池在小板的下面。楼主 不细心啊。很大的电池。跟台式的一样大。怎么会看不到??????????????????????

网友:
有的啦,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
还有这等事 !不应该没有!只是没找到了

网友(2011-12-04):
在右边USB板后面

网友:
这个不可能没有吧

网友:
电池接口边上有一个小板的插口   那个小板是USB和S端子的     电池就在那个小板上的

网友:
电池在小板上面啊

网友:
bios  电池在右上角那个小板下面         拆下来就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