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正19显示器问题 讨教

楼主(2011-11-01):
一方正19液晶显示器冠捷代工的,屏线是双屏线比较窄的那种。知道这种爱坏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 能正常显示,但是显示器上好像有一层纱布一样的网装东西  分布均匀
请教是不是程序问题。屏线已经过处理

网友:
重新写下程序、

网友:
先重新写一下子程序,不行再加焊一下子驱动板主芯片,因这个应该是TTL的屏,不好代换,

网友:
这是高频干扰!

网友:
好的 等刷完通知大家

网友:
程序可能性不大

网友:
屏线搞搞看

网友:
你这个刷程序不一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
干犹,也有可能是滤波不好

网友:
问题解决刷程序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