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风枪发热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01):
换风枪发热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以前有过一台风枪发热芯坏后,一换上又烧了.连续烧了四个发热芯.然后就放在一边不用了.买了台新的用.
然后新的用了半年多也坏了,换发热芯时,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换好,接好线后,把线压回管子里的时候发现会把管子堵住导致风吹不出来,才让发热芯过热而烧的.知道后,把那台旧的也拿出来换了,果然成功了.哈.

网友:
呵呵,很细心哦~

网友:
看来, 做事还是要细心

网友:
风量变小了,应当能感觉出来,,

网友:
做维修的心一定细心,细心对于做维修的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
没啥注意的 就是别把出风的管子弄破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安装的时候把风枪箱体也拆开 ,把出风管跟电线那部分也拆开 ,拽着电线安装气管,要不气管容易让线堵塞,出现风口风小。

网友:
学习了。正打算换心的,谢谢

网友:
风量变小了,应当能感觉出来 ,开的时候要注意小热量,大风,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换过塑料焊接风枪的芯里面的电炉丝,不过几天就坏
直接换芯应该简单很多吧,毕竟不用自己传电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