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11-01):
联想天逸200笔记本,PQ35烧黑了,不知道原来的型号。找了个图纸上面标的是AO4916用什么样的代换啊,

网友:
你随便找一个八角的管子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样可以的吗

网友:
查下是P型还是N型,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看是在哪个位置的,一般都是N管

网友:
二楼胡说的,还是查明白好。。。。。。。。。。。。

网友:
用两个管子改

网友(2012-03-09):
是个双N沟的复合型场馆,不能乱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