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摔了下屏幕下方有线

楼主(2011-11-01):
不小心摔了下,现在开机屏幕下方,正好是任务栏这里,从左到右有很多彩色直线条,任务栏上方一切正常。会是什么问题,拆开看了,补焊了屏线接口和屏线路板,都没有起色。外接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应是是屏坏了,你可以找个屏代换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是LG的屏吧,你有可能把屏摔坏了

网友:
141WX3的屏?

网友:
看来的确是屏坏了,还好只是在任务栏位置,影响不大

网友:
不用想了, 是屏坏的

网友:
楼主如果这个屏是LG的
屏号是lp141wx3的话
那就不用合计了
换一块吧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又可以挣钱了哟,屏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