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很急,在线等回答

楼主(2011-11-01):
今天修了台15寸的TCH液晶显示器,是驱动板问题,给换了快通用驱动板就好了,他的本来也是通用驱动版的,到了下午,给客户拿回去,过一个小时他又来了,有问题了。 试机,能通电,灯管也量,接上信号线就亮绿灯,没接亮红灯,但是屏幕没显示,只有背光灯,就好像是没接屏线一样,屏线我测试了 ,没坏

网友:
   查高压  灯管、

网友A:
会不 会 还是你那个通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 会 还是你那个通用板的问题

我换了驱动板试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屏上的保险烧了,

网友:
学习大侠们的经验

网友:
板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保险烧了~

网友:
量下驱动板的给个电,量下屏供电,看看正常吗?

网友:
估计屏有问题

网友:
可以查高压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平供电保险,加焊升压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是屏板的问题,保险没烧,芯片烧了

网友:
俺是新手 学习了呵呵

网友:
新鲜学了

网友:
呵呵,欢迎大家多看我的帖子

网友:
哪个芯片烧了,说清楚点呀。。。。。。。。。。。。

网友(2017-04-19):
分辨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