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触摸板不能用联想 旭日420A

楼主(2011-11-01):
键盘触摸板完全不能用,外设都拔了还是一样不能用,给个思路,测试阻值什么的都正常,ec不发热

网友:
接外接鼠标可以用,系统里面的设备管理器键盘选项是感叹号的,外接键盘没试过

网友:
换过ec了,故障依旧

网友:
它那是不是进液了啊  那你有没用换新的键盘式啊

网友:
键盘选项是感叹号,那不是驱动程序没有装好吗、你也可以在PE下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第一个logo界面都不能用你说是不是程序问题???换过键盘了,

网友:
今天早上,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我晕死没人来帮下?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锁上了 组合键

网友:
你进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禁用掉?不行就刷个BIOS,你确定你换了新的也一样?阻值都量过了?触摸板是有开关的,在面板上,当然主板上有些也有开关触摸板的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