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 换IO暗屏

楼主(2011-11-01):
   前2天接到一台MAC A1181  不冲电  考虑下可能是IO的问题 从网上定了2个IO    上BGA 开机正常 听到那苹果特殊的开机声   应该没问题 可一直等不到他屏亮  我郁闷了 又换了一个 还是不亮 但是把他原本的IO换上就好了   不会是IO里面有程序吧 晕了

网友(点评):
我公司都是买料板的,拆掉IO剩下的以后也有用。

网友:
呵呵 应该就是带有程序的

网友:
苹果的东西太复杂了。还没有修过啦。是不是屏还有问题啊

网友:
晕·   这也行···    本来就带程序的···

网友:
买个原厂的就行

网友:
那加油吧  应该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没修过苹果  不清楚

网友:
X。吃撑着了,没事写程序

网友:
去买一块料板吧

网友:
  程序搞得鬼   这就是苹果的特殊。。。。。

网友:
应该有程序的  买一块料板来换吧

网友:
我们接到苹果的机器直接外发   因为没料板,就算找到型号一样的芯片也不一定能用  早就知道那些芯片是专用  所以接到机器就外发

网友:
  求苹果IO

网友:
我也持观望态度,这个有难度

网友:
苹果的IO一般都是有程序的,所以买料版换

网友:
看来以后修苹果机器还要注意啊,可以买个料板拆下个试下是不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还是去买料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