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1-11-01):
有一块磐正MF5的主板开机BIOS报错
EPoX GHOST BIOS Recovery screen
Please press Enter:
Drive A error or no exist...
Insert mainboard CD into optical drive (see Note below)
BIOS刷过了也不行,开机还是报错。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点评):
看图感觉要么是双BIOS的板子,找到俩BIOS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理,要么是这板子集成了还原卡之类的东西,仔细看看吧

网友(点评):
双BIOS还原,请放入还原BIOS的光盘

网友(点评):
跳线跳错了吧,,跳到恢复BIOS数据那里了。。需要将软盘插入软驱。。。

网友:
把英语翻译下提示是什么报错!

网友A:
那你是不是BIOS的信息刷的不对啊

网友(点评):
好大的西瓜

网友:
BIOS 再好好刷刷吧!  这个一般是软件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不是BIOS的信息刷的不对啊

我是从官网下的,好几个都试过了。如果是没刷对,就不会会亮。可是刷了之后照样能亮,但还是报错

网友:
之前是怎么样的呀,软件,硬件冲突也会报错的,看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再判断那里出错~~~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上的哪个功能键按下去了。如果没接键盘,也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下。有可能哦。

网友:
我怀疑软件问题多多...

网友:
什么发发都试过了,就是主板问题。就差换南桥了

网友:
高手们,我现在发现与BIOS没关系。因为我把BIOS芯片取了,不上。还能亮。还是报错。

网友(点评):
这就说明BIOS芯片没起作用,要么坏了,要么周围的线断路了。

网友:
     你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嗯,就是用编程器刷的。现在与BIOS没关系,我把BIOS取了不上。板子还能点亮

网友:
在这个画面,你按F4或ESC键试过没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
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把 可能是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bios刷过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没有IBOS都能显示,这板太特别了,建议换BIOS芯片刷,把你的主板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上不上它都是一样结果,你确定你那BIOS芯片还是好的么?

网友:
板子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这个板子上面有两个BIOS芯片,仔细找 一下

网友:
这个板明显是双BIOS的板,上面的界面BIOS的刷新界面,GHOST BIOS,就跟我们的GHOST XP意思一样,从副BIOS里恢复MAIN BIOS的数据,中间的意思是找不到驱动器A(一般指软驱)或者没有驱动器,插入主板附带的CD光盘到有光驱里,下面是说明:GHOST BIOS准备把一个安全模式的BIN 文件刷写到主BIOS里,在进入系统后请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并重新刷写。

下面的意思是按ESC退出GHOST BIOS程序,按F4清除COMS并退出GHOST BIOS程序。

网友:
同意楼上 是双bios的 偶还没见过没bios芯片能显示这开机画面的

网友:
有时候内存出故障也会导致开机bios报错...楼主没换过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载入安全值,在BIOS里把软驱全部禁用。

网友:
没BIOS也能亮机??不是要在内存建立BIOS映射才能自检吗

网友:
双bios,还原原BIOS预设值!

网友:
我看了,不是双BIOS,我原先也考虑了是不是双BIOS,但是找了半天,只发现有一个BIOS

网友:
直接ESC,跳过...应该还可以进系统吧..人家英文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自己英文也不是太懂..看着是这意思.

网友:
楼主说说什么型号的板子啊,以后我们遇到了可以研究一下啊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有时候内存出错也会提示让刷BIOS

网友:
我觉得不是BIOS的问题检查一下别的地方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磐正MF5主板

网友:
是磐正操盘手GHOST BIOS程序 bios有一部分在IO。。只要把bios芯片放回原处,按确定就能还原bios,如果不行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看起来,就是设置的问题啦,楼主最好就是最小系统试试,还有就是把主板上的所有跳线都撤了看看。

网友:
那个主板好了,我换了个IO,在刷一次BIOS就好了。我打电话问我师傅的。看来姜还是老的辣。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