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6s 不识别 不引导

楼主(2011-11-01):
hp probook 4416s 不识别 硬盘

u盘引导不了,硬盘和光驱也引导不了,可以进bios,但是不管怎么调bios,保存后下次再进还是调前的状态,cmos电池有电

这样的问题该从哪里下手呢?本子已拆开,在线等答案!

网友(点评):
先刷了最新的BIOS再说。

网友:
CMOS设置不能保存,检查RTC电路,不行就南桥咯。

网友A:
看看只上CMOS南桥起振没有撒

网友(点评):
只上cmos,怎么看南桥是否起震呢?

网友:
先刷下BIOS   再动南桥不迟

网友: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在BIOS里面能识别到硬盘不?LZ说的感觉看不懂啊 是人到 但不引导 还是连硬盘都认不到啊

网友(点评):
什么都认不到,只能进BIOS还保存不了

网友B:
请问在BIOS里能认到U盘,硬盘和光驱吗?如果能认到硬盘,将硬盘的C盘格式化成DOS启动盘试试。不能保存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查查CMOS电池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BIOS里能认到U盘,硬盘和光驱吗?如果能认到硬盘,将硬盘的C盘格式化成DOS启动盘试试。不能保存应该是 ...

在bios里也认不到U盘,硬盘和光驱,根据大家以上的建议,我决定先查cmos电路,若不行就干南桥,至于bios,这种bios谁刷过?

网友B:
既不认盘,也不保存,南桥的可能性大,可以先加焊南桥试试!期待早点修好,节省时间

好的,不过今天怕是没时间了,电脑城6点都下班了,明天上午一来就加焊南桥,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告知阁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只上CMOS南桥起振没有撒

用示波器撒

网友C:
恩应该是桥的 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我本来也这样认为,但是焊过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D:
我上次也有 这个一个板,能认到,U盘 不能引导,进系统后要卡机,U盘能用,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呵呵,我们店里没有示波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有 这个一个板,能认到,U盘 不能引导,进系统后要卡机,U盘能用,最后换桥好的

现在又发现个新问题,IO背面有个很小的电阻,没有标记,被人给故意去掉了,接下来就去找点位图,结果点位图找到了,是BRD格式,没有软件能看,谁有能看这种格式点位图的软件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既不认盘,也不保存,南桥的可能性大,可以先加焊南桥试试!期待早点修好,节省时间

南桥已经焊过了,可还是不行,也把那个10K的小电阻给焊上了,仍然不行,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应该是桥的 问题

还是老毛病吗,跟以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已经焊过了,可还是不行,也把那个10K的小电阻给焊上了,仍然不行,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坏的可能性很大,我是直接把桥换掉的,像这种问题脱焊不太会吧

网友:
你看一下BIOS下面可以认到不,,,USB的阻值对不了,,,,,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帮助,客户不修了,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会尝试下你说的方法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到目前为止,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客户不修了,没法继续了

网友:
BIOS 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点评):
呵呵,客户不修了,也没法判断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只装CMOS电池,南桥时钟是否正常,正常就是南桥不良

网友(点评):
这个没测,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顶2楼的说法

网友F:
呵呵、应该是这个软件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应该是这个软件的了。

呵呵,谢谢,客户听说换南桥,觉得不划算就不修了,也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这个问题的探讨先到这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谢谢,客户听说换南桥,觉得不划算就不修了,也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这个问题的探讨先到这里吧

呵呵、维修就是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