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VM/S无CPU供电,EN3.3V,求电路图

楼主(2011-11-01):
主板:华硕A8N-VM/S。清华同方品牌机拆下来的。
检测过程:无CPU供电。其它供电正常,断电测所有管子都是OK的,G极无控制信号,三个从控IC,主控IC为ADP3186,首先换了ADP3186。现象一样,老实测数据,VID有组合电压,VCC12V正常。EN信号为3.3V。查芯片PDF发现11脚EN信号正常为1.2V。跑线EN出来接一822电阻,822电阻另再接一822电阻,第二个电阻另头不接地,线路不明,跑线跑不通了。找了半天没找到电路图,求电路图!指点下思路。附ADP3168 PDF截图。

补充内容 (2011-11-2 09:34):
基地上找到了点位图,与实际上的有点不一样,实际的板上缺好几个零件,看成色不是掉件,原本就这样的,查了下EN引脚出来直连的电阻,另一头在点位图上看是3V。实际上3.3V,不是很明白,难道这是正常的?看PDF,

补充内容 (2011-11-2 09:35):
看PDF,EN脚1.25V才算正常啊,现在还是3.3V。来高人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1-11-2 09:35):
以前没用过点位图,不大会看

网友:
看看10脚PG和11脚的基准看看。量一下G极的对地看看。

网友(点评):
电压都没出来,量PG有什么用?肯定没有电压的。

网友(点评):
11脚不是开启信号吗 怎么是基准!

网友:
不要老是抓住EN啊看看PG有了没啊

网友(点评):
电压都没出来,看PG干什么?

网友(点评):
朋友你不要误导人家啦,PG就是电源好,电压正常才会出来的

网友(点评):
CPU电压正常后才会发出PG的.....

网友:
看不懂啊! 路过看看!

网友A:
请问PG异常能输出电压吗?U坏了能输出电压吗?没考虑这个之前我不建议从IC下手。。。

网友(点评):
悲了个剧了,你连PG和VCORE先后都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PG异常能输出电压吗?U坏了能输出电压吗?没考虑这个之前我不建议从IC下手。。。

小弟不才,请多多指教,那你的板修好了吗?

网友:
我感觉还是老毛病,空焊

网友:
加焊电源IC

网友:
还有AMDCPU所需要的VDDA2.5V看看可正常啊

网友:
新手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
如果换过芯片就看下14pin

网友(点评):
14PIN的作用是?

网友:
调整自己内部的震荡频率的直接接供电  连了个电阻接地    你换下那个电阻试试

网友:
先有供电再PG!!!

网友:
基准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