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BIOS

楼主(2011-11-01):
刷BIOS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比如是不是一定要要记清北桥型号,南桥型号,内存类型,CPU类型?等等,不同厂家主板,南北桥相同的BIOS可以通用么,我没刷过电脑BIOS,中九卫星的数据就经常刷,中九刷机只要芯片相同,晶振数目相同,高频头集成块相同面板线同样就可以刷,完美显示

网友:
按照主板型号和主板PCB版本找就可以的了。不通用的,所以不能随便刷,那样有可能烧坏主板的 、找不到的时候才可以找芯片一样的刷试试咯。好久没装过山寨锅咯。

网友:
刷中九我可以说精通

网友:
百分之99的中九都能刷好,不论什么类型主板,电脑的一台没刷过

网友(点评):
中九刷机不难, USB串TTL 小板,或COM-COM. 也就是国芯,海尔, 华亚,阿里,等几种常见方案, 加双模机的澜起等

网友:
还有凌阳机芯呢,这个你怎么刷?

网友:
USB串TTL小板刷某些机芯很难连接,不如自己做的刷机板好用

网友:
我现在 也在研究怎么刷BIOS

网友:
刷电脑BIOS主要就是电脑的型号要对上,在替换刷芯片的时候芯片一定要一样,常用的有WINBOAD,SST等,刷电脑的BIOS我倒是长刷,不管是硬刷还是软刷。多半刷BIOS都是为了写入slic2.1激活OEMwin7,在原有主板BIOS的基础上加信息再刷入主板

网友:
8楼
多半刷BIOS都是为了写入slic2.1激活OEMwin7
说的是破破WIN7的验证吧
有的机子BIOS数据坏 也要刷的

网友:
刷bios还算简单的。

网友:
楼上说了那么多没有一个说到正点上的,到底怎么刷,并没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