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不规则的白线

楼主(2011-11-01):
一块影驰GTS450  第一次点亮第一屏显示白色大方块。闪一下变成不规则横线(不是花屏那种双竖线)有时后点亮后正常。烤过GPU。GPU电压0.97V .求解

网友:
貌似电压有点低了吧?感觉好像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摸摸显存有没有热的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显存问题,碰到过有显存颗粒进脏东西了,出现白色的横短线,不过是9600GT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