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诊断卡80 那个0不停的闪!

楼主(2011-11-01):
客户送修一联想X100E 说原来老提示要输密码 昨天开机就开不了了!用可调电源电流一直在0.93-1.03间不停的跳  用诊断卡发现80 那个0 不停的在闪 就是跑不上去的意思!基地有些兄弟刷BIOS 容易丢失 ! 刷了2遍BIOS 故障依旧!用示波器大LAD0-LAD3 发现有波形!联想的小机器 广达FL3图纸 !当然打内存电阻一端无波形!  根据这个情况 应该是h是BIOS 问题!不会BIOS芯片损坏吧!LPC总线已经在交换数据了哇!

兄弟们看过 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我当时也是刷了BIOS没有用,后来换了南桥OK了

网友A:
你打一下LAD0-3和FRAME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正常的情况是几个阻值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不是BIOS芯片坏,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一下LAD0-3和FRAME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正常的情况是几个阻值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不是BIOS芯片坏,就 ...

都打过了一样!明天先加焊南桥 不行 换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CPU到BIOS都要查,挨个换吧

网友:
还有没有修过的兄弟!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
兄弟们 帮忙看下  !

网友:
解决了 根据2楼兄弟的方向 加焊南桥 解决问题!

网友:
我刚遇到了一个X100E 是个二次维修机  我还想刷BIOS 试一下 但是没有包好的BIOS ,不知道哪位有,上传一个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