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核心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11-01):
显卡正常工作GPU核心电压是多少。 还是芯片不一样电压不同 求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悦颜浅笑 -10 严禁灌水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超过2V即正常。一般在1.4-1.99V之间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是核心电压,你说的是什么呀?哪个核心是1.99V的电压?

网友:
     GPU的电压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越高端的卡功率也越大,电压则越低。目前中低端的卡在1.3左右。高端卡在1.1V左右。估计以后出来的卡电压更低。
   GPU的电压对温度、频率、电源功率影响都很大。要是按照3楼说的达到1.99V的话,不烧核心和供电,那就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我刚刚修理过的GTX275的核心电压是2D的时候是1.08V,3D全速的时候是1.22V了。

网友:
额。弄错了,说成显存电压了,失误。。。

网友:
应该在1.1到1.3之间!不知对否

网友:
个人 认为  1V-1.7  为正常, 我没见过 GPU 上过1.6 的 ,。。 呵呵 经验少

网友(点评):
多少?1.7?这位试过么?

网友:
我侧过一个是 2,0的

网友:
1.1v-1.3v不同显卡电压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一般都是1。2-1.8之间、。、。、、有的也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