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500GT花屏维修

楼主(2011-11-01):
显卡型号:盈通G8500GT-256GD3标准版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出现有规则的竖道。检查外观,电容没有怀孕的,无掉件,无断线,无变形,无明显脱焊现象。按饼哥的话说就是小花,记得饼哥说数据线会引起小花,地址线会引起大花,而且该卡只在进系统前花,进系统后没认驱动前不花,于是进系统装驱动,重启,发现进系统很慢,进度条处卡了两次后就蓝屏了。于是在显卡各项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开始打值,背面的一排耦合电容也测量了,结果令人失望,显卡正反面的阻值都正常,电容容量也都一致。算啦,上MATS软件测试下吧,测试结果,如图:
(在这里请教各位一下,这个Write Error Count说的是什么,这里的Write Error Count错误是什么意思?)貌似出问题了,而且是4个错误?EBO WRT ERR?我感觉是不是我用的版本不对啊,我用的MATS8,我判断不出具体哪个通道有问题.低头间忽然发现,这块显卡的风扇转得时快时慢,心想,会不会还是因为散热不良,引起的显卡核心虚焊,这种事情我可是屡见不鲜了,虽然以前没修过但还是有做维护的基础的。二话不说,去邻居那里借用下土炮,十分钟后回来,上机测试,OK。
总结:前一段在基地学习时总以为,只要打完显卡的AD线,阻值正常,那核心就没虚焊,现在看来,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啊。身边还有好几块,回头换个版本试下。卡修复了,心情却很低落,感觉技术还差得远啊,(加上平时公司比较忙,我都没机会碰下万用表,结果导致我学的东西都用不上,悲催啊。)虽然这贴子没技术含量,只所以把 这篇文章发出来,抛砖引玉,只是想让大家点拨一下不足之处,谢谢。

网友:
哈哈,修显卡记住个死办法,在测不出什么问题时,直接加焊GPU是很好的方法,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l思路和我的差不多啊,呵呵~~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当时还不敢下手

网友:
软件测挺麻烦的,一般的情况下加焊都能搞定,实在不行了在上软件,这样速度快,不浪费时间

网友:
好的,身边还有几块,我再试试,不过有一块开机自检显存是257M的,然后就是许多问号,我感觉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测试结果是不是显示显存有问题啊??

网友A:
呵呵    花  一般直接BGA 就好的   不要那么麻烦的去 测试  浪费时间      网吧里面坏的卡居多

网友B:
我是都下手了,没有一个活的出来的,没有BGA机。风枪做好过一块。
还的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都下手了,没有一个活的出来的,没有BGA机。风枪做好过一块。
还的好好学习。。

买个土炮吧,用好了照样很好用,我现在就用别人的练习,成功率很高,只有一块主板在加焊时焊膏加多了,而且主板没放平,连珠了,现在快掌握技巧了,成功率高点儿,只是平时太忙了,没时间做维修,很无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花  一般直接BGA 就好的   不要那么麻烦的去 测试  浪费时间      网吧里面坏的卡居多

呵呵,新手没经验啊,不好直接判断~~

网友:
haha  土炮其实很好使啊,就是时间要把握好

网友:
是啊是啊,早上我看到你们的说的,我买回一个1000W电炉子,把一个坏了电源上盖放在电炉上,第一回找一个费板子。加热775CPU座。10分钟很方便拿下来了。主板下面的小件一个也没有掉。你不做真不相信。做了才知道啊。我用加焊一个精英915主板,CPU用手压可以跑码。放开手开机是00。加焊大约13分。看样可以了。感觉时间有一些长了。CPU边上的电容外皮有一些变形了。凉了一会了。开机跑码了。这个方法比用风枪好了。个人感觉成功率比风枪高很多。我是感觉我的焊膏不是很好。BGA焊膏和普通焊膏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