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 V2的BIOS问题

楼主(2011-11-01):
  MSI  G31M3 V2 的BIOS芯片是25X40AVSIG     WINBOND的  找了几个BIOS 都刷不进去.用的是500P的编程器 提示:器件ID不匹配.
读出来的全是00和FF. BIOS芯片没换过 是到论坛上找的BIOS  用500P的大虾门帮我看下支持这个芯片不.是SOIC8封装的

网友:
都不用500P的啊?看来我过时了.动一下你们尊贵的手,帮一下我吧

网友:
你全都选过里面的芯片没,一般选第一个也行呀。这个芯片我试过是行的。

网友:
没有BIOS芯片的图,没有办法帮你呀,你要看看BIOS芯片品牌是不是一致,我向来找这个的顺序是先找品牌,再找型号,你这个找法有时候会落下一些或弄错得。

网友:
25X40AVSIG     WINBOND    第一个是DIP8封装的  4个全试过,全写不进去,读出来的全是00 FF

网友:
我用的也是西尔特500P,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他芯片都能读写,唯独W25X40这个型号的芯片死活读不出也写不进!!!W25X20和W25X80就没有任何问题!!

搞得我火的不得了,上次打西尔特技术客服,人家居然说要在芯片的第一脚和第二脚分别接一个30PF的电容到第四脚才行,真是操蛋!!!

网友(2011-12-25):
据说是真的要这样做,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1-11-03):
6楼的 ,是真的吗?真蛋疼哦,我也去打电话问下,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听一位高手说要要在控制面板里设置电压为5V,半天也找不到,晕!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BIOS吗 1.1滴

网友A:
终于好了,6楼正解啊. 电容焊上去后,奇迹发生了.好了,
回9#
1.1的BIOS

网友:
真的假的啊??30PF电容是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那种黄色的扁遍的无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好了,6楼正解啊. 电容焊上去后,奇迹发生了.好了,
回9#
1.1的BIOS

抢劫啊 10点

网友:
好像是真的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两块G31的板子。也是用的500P,晕了半天,一个没刷进去,偶偶能刷下吧,还是不成功的

网友:
我的580U视乎没有你们说的问题。

网友(2011-12-10):
500p升级的有这个问题  开始我也郁闷好久

网友:
哈哈,楼主成功啦??我今天又接到片V星G31M3 V2,座子我装上了两个30PF陶瓷电容,顺便用一下你的BIOS,看一下行不行,稍后给出结果……

网友:
你那BIOS型号不是25X40AVSIG吗,这个我常修,今天还修好了一片,要把型号输入完了,一般是25X40AVSIi就完了,按到G就不出来了,所以你的型号再重新选择一下,选好了一般都是第一个,LZ试试把!我的编程器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BIOS

网友:
淘宝卖的25元的SPI FLASH编程器就可以刷,我都刷了好多。。。
4M 的 8M 的完美读写,,就是显卡支持不太好,显卡BIOS容量太小。不过强制刷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