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10发烫,再也不触发

楼主(2011-11-01):
     华硕F5RL进水机,现在可以触发,电流可以跑到0.3A,就马上掉电.掉电之后此芯片发烫.EC换过.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短路吧。待机多少

网友:
按照图纸查下后级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进水的先在阳光下暴晒几天再装

网友:
CPU电压也出来了.怎么办?

网友:
发烫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吧。

网友:
后级电压有问题,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