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sl410的机子 ,,刚开始是打不开网页就顺手把系统做了 ,,可是做好之后在关机的时候就蓝屏0x0000000A ,,之后就换了内存 硬盘 都不行。。最后做了个win7系统 还是蓝屏,, 最后没办法做了个纯净版的 ok le ....希望此贴对大家有一点点用处
win7
kernxn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看来有些系统装不进的要试试装纯净版的啦

网友:
硬盘容量太小了

网友:
没遇到过,我的Ghost装得很好

网友:
现在的本子对系统的要求很严格呢
我基本上就是用纯净板的做
然后上官网的驱动

网友:
好像 有些机器,必须用硬装盘装系统才行, ghost的有好多都装不进去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于问题吧,只是您的Ghost不行吧。可以去Ghost之家去下载哟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