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86 OEM全板无复位,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01):
V星MS-7186,刚查了电路图,发现南桥发出的PCIRST# 到V星芯片MS-7那脚只有0.54V,而且没有跳变,请问下面怎么检测?是南桥故障了吗?

网友:
MS-7   和南桥都有可能,先换一个小的试试,不行在干大的

网友:
刚查了南桥到北桥的PLTRST#也是0.54.

网友:
问问楼主、供电和时钟都正常l吗?

网友:
先查芯片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具备?
其次,换个MS—7试试!

网友:
查一下,南桥收到的两个PG正常不。。。。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1.5V供电正常,其他的工作条件怎么查?
查到ms-7的第7脚PGOK,第6脚PGGD,有5V电压,第4脚有3.3电压
44脚是pcirst#只有0.54,等于南桥没有传过来复位信号。
附上ms-7的芯片脚位图

网友:
经常遇到无复位,好多板子还没有图纸。真头大!

网友:
切断到SB的线,在侧,看SB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全板的供电,时钟是否全部正常?

网友:
U1.25,内存1.85;3.3,北桥1.25 ,PCI A15 3.3 B16 1.67,总线3.1,南桥1.57,我把MS-7取下来,重新加焊了一下,现在PCIRST#电压正常,PLTRST#电压正常,但是短接复位排针,检测卡微闪,电压不跳变。

网友:
复位电路跑线路,跑到一个进南桥的电阻,发现一端跳变,另一端不跳变,正常吗,我焊下来之后测量,组值正常。

网友:
查了电路图,是上拉电阻,另一边接vcc3.3,怪不得不跳变,这边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有没有V星7186的BIOS,求一个,谢谢。

网友:
MSI的板子,先换MS芯片吧

网友:
感谢以上同行的指导,我翻看其他同行的无复位维修的教学贴,发现775的板子,复位跳变很小,可以当做有复位,但不跑码来修,随后就下载了MS-7186的主板BIOS,刷新后跑码了,每次开机的第一次跑到45代码掉电,然后重新短接PW键,就跑过45了,可以亮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亮机只亮到基本信息,到LOGO画面就不显示,也进不到BIOS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刷的BIOS有问题。

网友:
搞定了,接上硬盘就显示出来COMS和BIOS未设置的信息,按DEL进去设置一下BIOS,然后就正常了,可以直接进入系统,但是没有开机画面,估计这个版本的BIOS不带开机画面吧。

因为SMSC的IO芯片,开电到内存的时候掉电应该也是正常的吧?以上都是我猜的。哈哈。感谢大家。

网友:
郁闷的是,找故障原因的时候,把网卡给杀了,结果网卡是需要植球的那种,不会玩这个,就放弃了,加一个外接网卡吧。

网友:
恭喜楼主兄弟,成功解决战斗!原来是MS芯片虚焊和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