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请有经验的老鸟或版主进来探讨一下CF260与360在使用上的本质区别!

楼主(2011-11-01):
如题!希望用过以上两种BGA的,告诉小弟区别在哪儿,是不是260不耐用或者其它方面不如360???

网友:
应该是功能的增减不同

网友:
260没用过,360还不错,返修率很低。缺点就是做黑胶的桥时温度很高,拆桥时要把手烫肿,我一般带个手套拆

网友:
都没用过不评论 貌似 有评论的 基地也不会纵容

不是吧。基地什么时候不纵容的?

网友:
你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贵的肯定比便宜的好一点!!

网友:
我本来以后想买360的,但是突然看到一贴子后,又想买自带屏幕的,可以看到升温曲线的。。。。但性能要和360好的。。。。。价格不能太贵。。。不知道哪款了。。。

网友:
一句话,只买对的,不卖贵的

网友:
260 很多用料比360 省   最明显的就是预热面积小了不少! 价格差几千 也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360T 卖8500 现在!其实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买的 用着就很舒服!

网友:
360.260我都用过,具体的区别在于,360的上部加热支架机械部分比260做的强多了,不过在同类产品中,260的支架就逊色了,新出的260主板夹具和360用的是一样的,风嘴也是一样,360的下加热用的是240*60的发热砖,260用的是200*60的砖,所以260的下加热和360的长度一样宽度短4厘米,下风口的升降臂没360做的踏实,260如果稍微使点劲去升降的话风嘴还会变形不平衡,360的用PC410和260的牌子不一样,我没去对比过,总的来说就功能呢而言他们是一样的,看你的业务量,多的话搞个360不至于尥蹶子,少的话搞个260对的起价格

网友(点评):
这个算专家了

网友:
呵呵,这个官网上也说了,重多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料子厚实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呵呵。 虽然没用过, 不过我估计用起来也都差不多, 关键是360外观漂亮多了。 气场强一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