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今天学着修了台显示器!成功!

楼主(2011-11-01):
从来没有修过显示器,今天拿到一台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检查了下12v5v都正常。灯管也好着了。电源供电也正常。第一次维修给点面子行不行?

迷茫中忽然发现屏幕上osd菜自动出来了!天助我也是不是开机按钮漏电啊!

于是乎把所有的开关都给换了 呵呵竟然好了!

小小的发帖庆祝一下。

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把左右调整键接上以后开关又不行了?不能关机或很难关机

这时候客户催着要于是乎就把左右调整键给截断了。客户也不说啥他也不懂
哎本来还想继续研究呢

网友:
按键板那个钉不要拧太紧就行了

网友A:
我到今天就修了三台显示器,两台是电源板问题,还有一台是换灯管,不过给我换爆了。害得我都不敢搞灯管了。。。

网友(点评):
不小心弄破灯管划破手指是正常事情,最早我刚开始修的时候也是害怕后来也就习惯了,上星期广东发来的灯管,叫宝贝儿子一个不小心弄地上了150跟管子还有20来跟管用的。.....弄灯管一定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今天就修了三台显示器,两台是电源板问题,还有一台是换灯管,不过给我换爆了。害得我都不敢搞灯管了。 ...

为什么爆了?

网友(点评):
哥哥呀,我那是第一次,好多注意点都不知道,然后给我捏爆了。。。

网友(点评):
现在的灯管个人感觉不如以前的了,现在的灯管好像不如以前耐用并且通过破碎的碎片上看好像同型号的灯管材料感觉上去薄多了

网友B:
换灯管是细心活啊

网友:
我还不会换灯管。学习的时候换过,不过给弄碎了。

网友:
遇到阻力不要出力就不会爆

网友:
遇到按钮漏电(不管是不是开关键),最好把所用的按键一起全部换新,故障才能完全根除。一般的显示器也5-8个键,一共也不到一元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今天就修了三台显示器,两台是电源板问题,还有一台是换灯管,不过给我换爆了。害得我都不敢搞灯管了。 ...

我也跟你一样刚开始不敢弄可是你不弄以后不会怎么办小心点

网友(点评):
现在好了,我已经能重振旗鼓了。。

网友:
我也没有开始维修过。

网友:
以后加小心呀 我头几天第一次换笔记本屏的灯管  换了2个小时才换好 好在成功了 收费一百多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今天就修了三台显示器,两台是电源板问题,还有一台是换灯管,不过给我换爆了。害得我都不敢搞灯管了。 ...

以后加小心呀 我头几天第一次换笔记本屏的灯管 以前没有换过任何灯管  换了2个小时才换好 好在成功了 收费一百多银子 小心不会错地

网友:
遇到过,也是跳出菜单

网友:
看看,是台式机的显示器? 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跳菜单基本上换按键几乎都能解决~~~

网友:
洗洗开关没准行呢

网友:
洗洗开关就可能好了

网友:
把开关拆下来清洗干净还能用

网友:
是呀。小试牛刀,值得庆贺!

网友:
最好是开光全部换掉

网友C:
按键板那个钉不要拧太紧就行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465-1-1.html

网友:
哈哈这么多人讨论气氛好啊!不是螺丝太紧没装的时候也是那样。到现在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换破过 哎 要小心翼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是细心活啊
换灯管挺简单啊,两头一焊,热缩管一缩就完活了!

网友:
修多了,都很简单啊

网友:
楼主能重振旗鼓那就好了 好好加油

网友:
吸引经验,学习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