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900ax 无法打开无线网卡

楼主(2011-11-01):
接修一PC9000AX笔记本,无法打开本子上自带的无线网卡,去官网下载驱动重新安装都不管用,在网络连接里能够打开无线网卡,就是找不到网,始终提示检测不到网络,网卡的指示灯也无法点亮。

网友:
全新装个系统,驱动打对。再不然,无线网卡没有打开,BIOS看是不是设置到,量开关打开和关闭有没有电压变化,换无线网卡,EC,南桥。

网友:
我的是按Fn*F10

网友:
有的开关在键盘上,FN+

网友:
已经重新安装了系统,无果,这台小本是FN+F2,按下后无线网卡指示灯不亮,进无线属性里打开还是不行!

网友:
已经解决,BIOS里给屏蔽了!NND!

网友:
第一,先从软件搞起:看开关是否打开,bios是否把无线关掉了,驱动是否打的正确,是否与系统兼容。
第二,考虑硬件问题: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