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TL8201E的PDF

楼主(2011-11-01):
今收到一台笔记本是网卡接口坏了的,但是换了之后还是上不了网,今系统后,网卡是认到了,但是却上不了网,网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网卡与接口之间还有一个芯片,查一查。

网友:
对的 发现有两个脚无穷大,但就是查不到到底去了那里

网友:
有没有合适的芯片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插个独立网卡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客户就是要修啊   网卡换了N个了    信号过去了  但是还是没有啊

网友:
找華碩的主板M2N68-LA內建的晶片就是RTL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