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复位

楼主(2011-11-01):
    数字电路工作的条件是复位,时钟和供电,那我想问一下,什么信号给南桥复位呀,就是说南桥被哪个信号复位呀?在家一说南桥复位就是说的南桥发出的复位。一直不了解南桥是不是需要复位,如果有在图纸上用什么名称表示?然后就是如果有那从哪儿产生?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是南桥内部自动复位吗?

网友:
南桥在待机状态时,是由EC发出来的RSMRST#抬高电平,随时准备开机。。。当各个电压都有了后,南桥会收到两个PG。此时南桥内置复位模块便工作发出各路复位信号。。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只楼上的 说的很对

网友:
南桥需要复位,别的设备也需要南桥复位

网友:
这个是上电时序里面的内容吧,百度一下就OK了

网友:
Rtc电路供电给南桥,南桥内部自动复位吧,不知道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