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开机小声报错一会后,亮机、、、求指教!!

楼主(2011-11-01):
进受到两台R61i    集显的板子,,故障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开机有点花屏,估计是内存问题。拆机清理内存槽,擦内存,还是不稳定,开机伴随嘀嘀嘀的声音之后过一会亮机,换内存也是一样的现象,明天打算加焊内存插槽  ,各位老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内存插槽下面是不是BIOS芯片。你先刷下BIOS程序,不行在加焊插槽。我也修到好像是R61I的 故障一样.

网友B:
61的机器报警后亮机,一般见于只有一条内存,而且内存插在上面的槽.这机器读内存0号槽优先,单条内存的插在下面的槽就不会有此类报警.

网友C:
3楼说的很正确。有的机器换插槽还不能开机呢…

网友D:
刷BIOS我看可行

网友:
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换两根内存搞定两个一样的本本

网友(点评):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很正确。有的机器换插槽还不能开机呢…

恩,说的有道理,就是先检测下边的内存插槽,然后才检测上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我看可行

没编程器,没得刷,什么牌子的好,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槽下面是不是BIOS芯片。你先刷下BIOS程序,不行在加焊插槽。我也修到好像是R61I的 故障一样.

此故障非彼故障,已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那个板子比较稳定,很少坏啊,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但我还没遇到过。像IBM的机器只要有一个检查不过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的机器报警后亮机,一般见于只有一条内存,而且内存插在上面的槽.这机器读内存0号槽优先,单条内存的插在下面 ...

厉害  我也遇到过  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