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子电路十几年,到基地也有几年了,还是不懂基地上说的隔离保护

楼主(2011-11-01):
是我悟不出来还是大家的表述有出入,看了很多贴大概说的 是不是就例如产生3V 5V的电感还是哪里,还是说19V经过几个控制管到如3V 5V的上管那组,,请大家讨论一下,估计也不少玩了很久电路的人不太明白,,,,,所谓的隔离保护 是如何隔离,如何保护

网友(点评):
一个人的表述会有问题,两个人的表述也可能会有问题,,那么多人都在说这些问题,难倒大家表述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学时,每到电子电工课就瞌睡。。后来严重到看到电子电工老师就瞌睡。。自从学修笔记本后硬着头皮学电路,LZ都好多年了,怎么会连隔离保护都不通晓?

网友:
不可能吧,你去基地几年了?会不懂隔离保护电路。。。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基地出来的。。而且上面也没标你是基地学员呀。。。

网友:
在论坛上混一段就应当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在基地做淘宝的吧

网友:
菜鸟飘过

网友:
隔离就是隔离适配器和电池电压,并对电压进行检测。这样也就形成了保护

网友:
你 是学模拟电路的吧

网友:
大学时,一向对电子电工很反感,一上电子电工课就瞌睡。。最后严重到一看见那个电子电工的老师我就想瞌睡。。后来因为学修笔记本电脑,硬着头皮学了起来。。。    兄弟都学了这么多年了,连隔离保护都不通晓。。有点遗憾啊

网友A:
隔离是指的隔离适配器和电池,我以为称切换较贴切,保护指的是电流大、电压超出范围、短路等而切断供电

网友:
我以为我就够笨的了,没想到啊.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不要笑我,我就一技校出来的,08年在基地注册,没有去过基地学习,,没有上过大学,保护两字能理解,曾修一台SONY 19V 进来经过一个管后有一电容短路,结果在我们的可调电源则显示无电流,因在电容短路的前一个管控制为截止,这我觉得是保护,但要说隔离保护四个字我一下子还真悟不出来, 不过现在听楼上兄弟这么一解析,有一定的概念了,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一直都在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是指的隔离适配器和电池,我以为称切换较贴切,保护指的是电流大、电压超出范围、短路等而切断供电

谢谢这位兄弟解析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也没有读多少书的,准备到基地去学习学习,可以时间不允许,

网友B:
会不会是说电池的电压不能流回到电源接口那里就叫隔离,呵呵

网友:
保护是防止串入高低电压或者负电压对后面电路的损坏,隔离是适配器与电池的隔离。

网友:
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起隔离和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说电池的电压不能流回到电源接口那里就叫隔离,呵呵

那叫截止

网友:
看的越多你就越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