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V星板

楼主(2011-11-01):
V星G41。损坏原因:接错USB引起》插CMOS跳线帽。无法开机。转下就停。拔掉跳线帽。就可开机
原因

网友:
你没说清楚,怎么插错USB的,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
CMOS跳冒?是不是插错位置了?插到清除项就不开机的

网友:
你这个损坏原因没有说清楚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