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如何破解密码

楼主(2011-11-01):
win7系统密码忘记了,如何破解

网友:
百度吧,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
GHOST盘都有破解密码的

网友:
很多基于WIN7的PE里会有这类工具。

网友:
你下载大白菜u盘制作 里面有密码破解

网友:
貌似会装系统的都会破密码!!!

网友:
目前我也再找

网友:
XP的还行,WIN7我也还搞不来,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把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xp的我会啊,系统盘都带破解工具,可是win7得不行啊,网上的也有,我看过了,我想问下有没有和xp那样的破解软件啊,百度的那些都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系统进不去的话,可以使用PE,一般PE里边都带有类似清除windows密码的工具

网友:
GHOST破不了WIN7的密码,N年前有个用WIN7版的智能ABC输入法破解  百度找找看

网友:
系统盘里有

网友:
好多U盘里有active password changer可以改密码

网友:
目前破解WIN7还是有点困难

网友:
百度的已经试验成功,继续试验楼上所说的软件

网友:
新手,不会

网友:
可以改,破解没试过。

Windows XP或WinPE启动起来后,要进行下列操作:

        1、文件更改首先要获得文件所有权,cmd在系统目录,打开“D:\windows\system32”(假设windows 7 安装在D盘),右击“arrator.exe”选择“权限”——高级——所有者,将当前XP下登陆的帐号设置为所有者(若是没有当前帐号在列表,则单击“其他账户”,手动输入当前账户名)。单击“确定”返回权限设置窗口,点击“添加”,将当前登陆帐户添加到列表,并将账户对该文件读取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

        2、操作同上,设置当前账户对“cmd.exe”权限为完全节制,然后将“narrator.exe”重命名为“narrator1.exe”,“cmd.exe”重命名为“narrator.exe”。

        3、(若是是以administrator账户登录的就不用这一步了)重启登录windows 7,在登录界面单击右下角的“轻松访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勾选“启动讲述人”,此时启动的就是cmd窗口了(是以system身份开启的,自然有管理员权限),在cmd输入下面的强制开启administrator账户,重启即可使用administrator了!

        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强制开启administrator账户)
        net user administrator 123456/add (强制将用户administrator密码改为123456)

        四、若是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上面步骤后administrator帐户不能使用,既然administrator账户无法使用,那么就另建个帐户,和administrator一样的权限就可以;重启登录windows 7,在登录界面单击右下角的“轻松访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勾选“启动讲述人”,启动cmd窗口,输入:

        net user admin 123 /add  回车;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dmin /add 回车;

        五、重启,进入admin账户就可以了。

谢谢楼主的方法,感觉不错的
正解.

网友:
大 不了 在重装个WIN7呗 说不定还快点!

网友:
PE本身就有!

网友:
网上有手动破解的方法,经试验可以,不过太麻烦,还有个软件可以,名字是:APC密码破解,去百度找找吧。。。。

网友:
楼主把破解的办法公布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