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管子代用型号

楼主(2011-11-01):
广达SW7
神洲HP520

图中28V升压电路中用的PQ14,好象被别人换掉了,求个原型号或直接代用型号

在线等,急

补充内容 (2011-11-2 10:03):
终于弄好了,NPN型管好找,PNP型号何其难找也,最后在三星主板上找到一颗6脚的PNP型管,哈,组合起来OK了

网友:
一个P沟道一个N沟道,八个脚的贴片。就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个是六脚的,而且是三极管。。。。。。。

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IMZ2”是不是它的型号呀。

网友:
只能比着比图纸 改电路啦, 或者找一样的料板! 广达新板上的这个28V 升压电路好像很容易出问题,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A:
害人了,我手上的板没一块有VH28升压的,,,用两颗三极管组合一下行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害人了,我手上的板没一块有VH28升压的,,,用两颗三极管组合一下行不行的?

应该是可以的,,有它内部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害人了,我手上的板没一块有VH28升压的,,,用两颗三极管组合一下行不行的?

可以。这种复合的三极管挺常见的,隔离保护电路那里很多。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改电路的,这样方便不用东找西找的找配件!

网友:
弄个NPN 和一个PNP 直接组合 不就得了】

网友:
两颗三极管组合搞定,28V出来了,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种复合的三极管挺常见的,隔离保护电路那里很多。

为什么我手中的几块板上一颗都木有。。。。。。找了一晚上的PNP型管。

修机十分钟,找零件数小时。无语

网友:
呵呵,这个PNP的三极管我到现在都没注意到哦。。。。。。。。。。P型的MOS管到是有。

网友:
直接找二个三极管组合一下!找不到的就变形合体

网友:
不用麻烦了,几乎找不到的  IMD2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