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修一台22的液晶开机屏幕闪一下就黑屏指示灯变黄

楼主(2011-11-01):
9月1号修到得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型号忘记 是22寸的 故障现象为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屏 指示灯由黄变绿又从绿变黄。更具经验是高压问题 但是指示灯变黄就不是高压的了 先不管那么多 把显示器大卸八块 看到了电源高压一体板 有两个16V1000UF的电容鼓包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 只有100多UF  还有个有1300多UF 显然坏了一个 干脆2个一起换 从主机电源里拆了2个换上去后正常。对了 在没换电容前5V在4.9V左右正常12V在13.98V 把电容换了后12V输出在11.80左右 完全修好了 报价80. 哈哈 2个电容顶多1块钱的成本。要是用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改的话 哈哈  就只能赚50啦 哈哈哈哈 申请转正哟

网友:
你是刚学修显示器的吧,哈哈,恭喜你,多注意一些品牌通病,会少走弯路,你修的是三星吧

网友:
很好学吧,顶你一下,多多努力

网友:
对于这种简单的维修还是要多实践实践的,多多努力,相信你很快就会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