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硬盘那个接口怎么换?

楼主(2011-11-01):
手里好几块接口坏的硬盘了。今天又找了块别的问题的坏硬盘,准备换换接口,本来准备只换塑料那块,线不动,结果不行,失败了。
如果连金属部分一块换的话,都融化不好说,用风枪难度比较大(周围都是塑料)。而且塑料还卡的蛮紧。
请教一下高手们,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烙铁+吸锡器,或用医用的针头

网友:
不要习惯于什么都用风枪而忘记了电烙铁。

网友:
一把烙铁就可以搞掂,堆锡焊就能下来,孔用吸锡器吸空就可以了

网友:
两们辈说的是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来学习了,高难度啊

网友:
恩,只能用烙铁!空心针!!

网友:
果断铬铁和刀片.不用吸锡器..

网友:
我突然想起刀片是怎么用的了

网友:
好麻烦还是整板换了

网友:
堆焊取件
孔用普通缝衣针就行
一遍加热一边透

网友:
空心针直径太粗,最好使用钨钢的0.7或0.6mm钨钢针

网友:
这个我换过好几个,都是希捷的,串口数据插口断裂,都是直接拿风枪吹的,温度不要调太高就好,但也不能低,那个接口材料感觉也不像塑料,摔地上声音很脆,有点像胶木,比较耐高温的,我一般风枪400°,最小风速,拆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先把接口两端固定,这样焊锡融化了稍微一拉板,接口就下来了,风枪做出来的美观,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2011-12-05):
拆解时用铝箔胶带保护一下,外观就不容易看出维修痕迹了。

网友:
针头+吸锡器+烙铁+控制好温度,曾经一般电烙铁一个万用表搞定维修啊

网友:
直接风枪换,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锡纸有吧  风枪加锡纸就可以了 1分钟不到就下来 焊接用刀头拖锡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