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的SONY-SDM-M51是什么故障,有得修吗?

楼主(2011-11-01):
刚开始是起泡泡,后来就像雪花一样,色彩正常都没变,朋友说是显示屏膜的问题换掉就好了,老大们帮忙看看是不是。

网友:
结掉那层保护膜看看呀,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是膜 有问题了,,能正常显示画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膜 有问题了,,能正常显示画面吧...

显示正常,色彩正常,就是有的地方像有白色的雪花样子,看文字没问题看电影或是黑色底的图片就看不清,有几个图上不了,改天再试试看,没搞过显示屏的膜,不懂怎么搞,有可参考的连接吗?

网友:
膜 只 上介俗称 ...专业点的是叫 偏光片的..可以换的..没链接哦,,,

网友:
上开机的几张图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学习中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这个显示器看起来貌似有点老了啊,我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叫客户报废,直接在我这买台二手的回家,反正也才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