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复印机维护完全手册

楼主(2011-11-01):
静电复印机的维护保养是提高复印质量、保证复印设备正常运转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静电复印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或复印份数达到一定数量后,其显影部件产生的粉尘飞扬;机件的污染和磨损以及橡胶和塑料件的疲劳或老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复印机的稳定运转,并使复印品的质量下降,严重时甚至造成机器停机。因此必须对复印机进行定期保养维护,也就是定期对静电复印机的感光鼓、电晕器、显影装置、光学系统、供输纸机构等进行检查、清洁、润滑、调整或更换。排除故障隐患,确保复印机运转的可靠性。

  当对复印机进行维护保养操作时,应首先切断电源,打开各机门,卸下稿台玻璃,然后分别将清洁器、显影器、电晕装置(充电、NP的AC消电电极、转印、消电、预转印、清洁电极等)、消电灯(全面曝光灯、预转印灯、消电灯、像间/像边缘消电灯等)等取出,再将定影器及纸盒等部件相继拉出,最后取感光鼓。注意:在取出感光鼓及其周围部件时,一定要小心,决不能划坏感光鼓,一旦划坏将在复印件留下与划痕相对应的污迹且很难修复。

  一、光学系统的维护保养

  在对光学系统进行维护保养时,不要随意调整扫描架导板、第四反光镜角度调整螺钉、镜头原位传感器和镜头导轨;不要弯曲或损坏镜头支承板或聚酯薄膜条;不要用手触摸反射器、曝光灯、反光镜和镜头;不要弯折曝光灯电缆或光纤电缆。

  (1)用软布醮酒精或水清洁稿盖板,必要时更换。
  (2)用软布醮酒精或水清洁稿台曝光玻璃。
  (3)清洁并润滑扫描架导杆和导轨、传动齿轮和扫描架导杆油毡圈等,保证扫描灯架在滑轨上水平、平滑地往返运动;因为如果滑轨表面有油污、粉尘或异物,将影响扫描部件的匀速移动和使扫描灯架运动时出现抖动,影响复印品质量。注意:润滑油应选用耐高温润滑油。
  (4)清洁并润滑镜头驱动电机、传动齿轮和镜头导轨。
  (5)用橡皮吹气球、毛刷、镜头纸和软布清洁反光镜、镜头、曝光灯、反射罩和防尘密封玻璃。清洁时应防止划伤光学部件表面,否则会影响复印品的质量和分辨率。如果光学部件表面有油污、手指印等污点,应用脱脂棉醮少量清洁液清洁(清洁液配方是:酒精70%,乙醚30%),但使用时应防止渗入镜头,因清洁液能溶解胶质,使镜头开胶。对于光源周转的光学部件如稿台玻璃、曝光灯、反射罩、反光镜等,由于温度高容易粘附灰尘,应用脱脂棉醮少量丙酮清洁。
  (6)检查并清洁色粉浓度检测标准板和各类光电传感器(扫描架原位传感器、镜头原位传感器、自动密度传感器ADS、原稿幅面检测传感器OW/OL、扫描同步传感器等),若有损坏应及时更换、必要时调整传感器位置
  (7)清洁光学系统机腔。
  (8)必要时调整曝光灯亮度。
  (9)对于稿台移动式复印机,清洁并润滑稿台移动导轨。
  (10)检查光学系统冷却风扇电机,如损坏及时更换。

  二、感光鼓的维护保养

  (1)用软毛刷和脱脂纱布轻轻掸扫清洁感光鼓的表面,将附着的粉尘清除。
  (2)如果粉尘附着较牢,则可用脱脂棉醮少量的清洁液进行研磨擦拭。
  (3)检查感光鼓是否有划痕,若有划痕,则应找出感光鼓被划伤的原因,并予以排除。如果感光鼓轻度划伤,可继续使用;若损伤严重则应及时更换。
  (4)检查感光鼓是否疲劳,若疲劳则应对其进行研磨或套上保护套放置一段时间使其恢复疲劳。严重时应及时更换感光鼓。
  (5)检查感光鼓加热器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6)清洁并检查感光鼓温度检测传感器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更换。
  (7)清洁并润滑感光鼓驱动齿轮或皮带,必要时更换。
  (8)在安装感光鼓前应将其表面撒上润滑粉。

  三、电晕装置的维护保养

  静电复印机电晕装置的故障会导致复印品质量上的缺陷,影响复印机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对晕装置定期进行检查保养。在对电晕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时,注意不要用砂纸或任何溶剂来清洁电极丝,不要用有油的手触摸电极丝,否则,油迹会使复印品产生白条。

  (1)用于布清洁电晕器及其电极丝,如充电、转印、分离、消电和预转印、NP法的二次消电电晕器等。
  (2)检查电要丝是否污染、氧化,严重时应更换。
  (3)清洁并检查电极丝两端绝缘块,若有损伤或击穿,及时维修或更换。
  (4)检查电极丝是否正确地位于绝缘块中间。
  (5)检查电极丝张力是否适当,若松弛则调不足或更换其拉力弹簧。
  (6)检查屏蔽罩接地是否正常。
  (7)检查电极丝与感光鼓的距离是否适当,是否平行。
  (8)检查电晕器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应进行调整。
  (9)检查各电晕器的高压发生电路输出是否正常,必要时更换高压发生电路。
  (10)清洁分离、转印等电晕器的防护网罩。

  四、显影装置的维护保养

  显影装置是一个易被污染的装置,也是复印机中的主要污染源。因此必须定期对其进行清洁保养。在对显影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时,注意不要刮伤显影辊套筒,不要弯曲显影偏压插头等。
  (1)检查显影载体是否疲劳,必要时予以更换。
  (2)清洁并检查显影器上磁刷密封、侧密封和显影器导板,必要时进行更换。
  (3)清洁、润滑并检查供粉离合器或供粉电机及驱动齿轮,若有损坏及时更换。
  (4)清洁、润滑并检查显影辊传动齿轮、轴承和电磁离合器,若有损坏及时更换。
  (5)检查显影辊是否损伤,若损坏及时更换。
  (6)检查显影偏压是否正常,需要时对其进行调整?。
  (7)检查显影偏压发生电路输出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更换。
  (8)检查显影偏压输出导线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更换。
  (9)清洁并检查图像密度、色粉浓度检测传感器及其控制电路,若有损坏及时更换。
  (10)检查显影辊刮板间隙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调整。
  (11)清洁显影器导轨。

  五、清洁装置的维护保养

  清洁装置本身是一个回收残余色粉的装置,一般污染比较严重,同时,它又是一个污染源。如不及时清洁,粉尘溢出会污染机器。因此,对清洁装置的清洁工作相当重要。在对清洁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操作时,注意不要损坏清洁刮板的边缘,不要用手触摸清洁毛刷,在取出或装入清洁器时,不要损坏感光鼓;在更换清洁刮板时,应在感光鼓表面撒上润滑粉。清洁装置的清洁保养内容有:

  (1)清洁并检查清洁刮板、清洁毛刷、清洁辊,必要时及时更换。
  (2)清洁密封条、回收刮板,清扫清洁器。
  (3)检查刮板是否扭曲,若扭曲则需对紧固刮板的螺钉固紧力进行调整,必要时应更换。因为刮板扭曲会使它与感光鼓表面不能均匀地压接,造成清洁不良,在复印品上出现黑道。
  (4)检查刮板是否损坏(磨损或碎裂),若损坏应及时更换。在正常情况下,清洁刮板的刃口应该柔软光滑。如果出现裂痕或毛刺,则会在复印品上造成纵向黑色条纹或黑色细线的缺陷;同时还会划伤感光鼓表面。
  (5)检查刮板位置是否正常,清洁刮板必须与感光鼓表面保持平行,并且有一定的接触压力。如果刮板与感光鼓表面的接触压力过小,或者有间隙,都会影响清洁的效果,造成复印品大面积底灰。
  (6)清洁和检查预清洁电极丝、预消电电极丝,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7)检查清洁器的螺旋推送器是否正常,如果此装置损坏,会造成色粉堆积太多,溢出清洁器污染机内其它部件和影响复印品质量。
  (8)清洁并检查分离爪、分离片或分离带,若有损伤及时维修或更换。
  (9)清洁或更换色粉回收盒。
  (10)清洁、润滑并检查清洁电磁铁,必要时进行调整或更换。
  (11)清洁并润滑清洁器驱动齿轮、轴承等,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12)清洁并检查废粉满检测传感器,如损坏及时更换。

  六、定影装置的维护保养

  静电复印机的定影装置极易污染,必须对其进行定期保养。定影器是一个加热部件,对定影器的清洁保养必须在停机待其自然冷却后进行。对定影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操作时,不要用手触摸定影灯和定影辊,不要损伤定影热辊和压辊,不要损坏热辊分离爪的前缘及其张紧弹簧。定影系统的清洁保养包括:

  (1)清除定影器里的粉尘和纸毛,并用酒精棉球或绒布清洁擦拭定影辊(热辊和压辊),若有损伤应及时更换,并找出损伤的原因予以排除。因为热辊和压辊上的局部磨损在复印品上会造成局部定影不良或局部定影过度,以及复印纸定影后产生皱折等。
  (2)对温度控制开关和温度检测传感器进行清洁,必要时进行更换。在安装时应调整好安装位置,温度检测传感器一般都紧贴在热辊上,如果温度检测传感器一旦脏污或失位,脱离热辊,就会使热辊温度失控造成定影不足或定影过度,从而影响复印品质量,严重时甚至对烧坏定影灯、热辊及其它部件。
  (3)对定影分离爪、分离片进行清洁,如果发现分离爪已变形或磨损应及时更换,或用细砂纸、细锉打磨后继续使用。在安装时,应使其紧贴热辊,如不能紧贴热辊,可调整弹簧的弹力。
  (4)清洁或更换脏污的清洁毛毡、清洁刮板、清洁毡辊和清洁纸等,并检查硅油量是否充足,需要时在定影清洁器保养结束时添加硅油。对于脏污的毛毡如果清理不掉,或刮片不平整、有裂口,应及时更换;否则,会损伤定影辊。如果不及时进行清洁保养,污物将堆集在清洁器上,造成热辊局部磨损。
  (5)对定影器驱动齿轮、轴承和轴套等传动部件进行清洁和润滑,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否则易造成轴承和齿轮的机械磨损,影响定影器的正常运转。注意定影器因在高温下运转,其所用润滑油必须是耐高温的。
  (6)检查硅油补充装置是否污染或阻塞。
  (7)清洁定影装置入口及出口导板。
  (8)检查定影灯接点处是否有杂质、毛刺或接点与灯管座接触处是否有空隙。若有则在定影灯接点与灯管座接触处易打火,从而损坏定影灯。注意,在安装时,定影灯不要与热辊的内表面接触。
  (9)检查硅油用完检测传感器,若损坏及时更换。
  (10)检查定影热辊与压辊的压力正常否,必要时进行压力调整。

  七、供输纸装置的维护保养

  (1)清洁供纸辊、摩擦垫,如有损坏及时更换。更换磨擦垫时,要确保摩擦垫低于垫托架前缘表面,并调整供纸辊和摩擦垫之间的间隙。
  (2)清洁导纸板、对位辊。
  (3)清洁纸路各检测传感器,如定位传感器、出口传感器等,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4)清洁输送轮、输送皮带、导向轮。
  (5)检查真空风扇的运转情况,若损坏及时更换。
  (6)清洁并润滑搓纸、定位电磁离合器(或电磁铁),若损坏则更换。

  八、其它装置部件的维护保养

  (1)清洁静电复印机机壳。
  (2)清洁转印导板。
  (3)清洁预转印灯、消电灯和像间/像边缘消电灯,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4)清洁图像密度传感器,若损坏及时更换。
  (5)清洁并润滑主驱动齿轮或链条、各种齿轮、链轮、凸轮以及各个传动电机的轴承、轴套等,若损坏及时更换。
  (6)检查并清洁分离片,若损坏应及时更换。
  (7)检查并清洁分离爪及共传动机构,若损坏应及时更换。
  (8)清洁静电消电针(刷),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9)清扫、擦拭机腔内输纸装置和感光鼓周边的一切易被色粉、粉尘污染的部位,并将滴漏在复印机底部的残余硅油擦拭干净。
  (10)更换臭氧过滤器和补充必要的消耗材料。

网友:
我不是服务商,是搞维修的,哈哈,经验的积累,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很好。值得学习。看的出,是对客户负责的服务商,对电路电气这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