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bios机器黑屏了。但是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1-11-01):
今天一华硕某型号的机器, 具体型号忘了, 来的时候不亮最后给修亮了,可以出现了bios密码。刚刚有块同样型号的料板 ,叫料板上的bios芯片换了一个可是一开机 能听见开机声音就是屏幕是黑的, 也没有背光,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故障呀。 是不是换的bios不对

网友:
是BIOS 换的不对, ASUS 的很多BIOS 换错了 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看不到显示,因为里面的显卡部分是可以修改的  你只能找个相同型号的BIOS 来换上了

网友:
数据不正确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谢谢了。  明天找一个试试

网友:
本本波说的很正确,asus官网提供相应的Bios,重新再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到官网下载BIOS、ASUS提供的。

网友:
华硕网站上提供BIOS,还代换什么呀。。。

网友:
华硕做显卡后有的会出现这个密码 前几天我记得有人传了这个的 版主好像也确认是可以用的 只要是华硕都可以用 对照机器出产的时间输入相对的密码 就可以

华硕密码表

网友:
先换一个BIOS 试试,若独显的华有可能显卡虚焊

网友:
到华硕网上下的吧,多的事!!用不着代换的吧

网友:
对照表试下,不行还是老办法,刷BIOS,官网下载

网友:
从华硕官网上下个正确的,实在不行只有硬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