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掉电没有思路

楼主(2011-11-01):
联想G475的进水二修 笔记本,仁宝代工的LA_6755P CPU是板载的AMD的。客户送来的时候已经在别的地方修过了,上家说修不好 要换主板。我说留下看看吧。客户打发走以后拆机看主板已经没有进水的痕迹了。机器没有待机3 5V ,EC已经短路了 因为板子太新没有零件,只好等配件。3天以后IC到手 装好IC  顺便补上周围掉得两个电阻,3 5V正常产生!开机电流蹭蹭的,接屏亮机。当时真以为修好了,就把机器装起来测试啊 才发现开机屏幕显示以后不到10秒掉电 开始以为没有装好,就最小系统测试 结果还是主板的问题。拆出来主板测试温控电路信号正常  散热也处理了 一切都正常  不知道是为什么  没有思路了

网友:
第一个帮楼主顶,我要看到结果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还是保护性掉电吧,温控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是不是你那IC没有焊好哦,现在有些IC不好焊的,容易假焊。(注:不是我不相信楼主的技术,是现在IC不好焊,我个人认为)

网友:
掉电了,能立即开机吗,楼主还是一点一点的查吧,进水的机器,是比较难修,如果是一修机的话还可以,二修的话,不知道水都进了哪里……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不好说,仔细看主板吧

网友:
今天将主板刷了BIOS还是这样  10秒左右掉电  我把所有的温控IC 去掉也不行 因为测试温控IC并没有动作 现在怀疑是不是EC作怪 但是手上没有这个EC  只好定个试试了 实在是没有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