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1-11-01):
前两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机器,DELL D630 外接无显示。刚开始测量VGA接口发现RGB 三基色信号其中有两个信号对地短路,正常的应该为75欧的阻值,排除了外部短路的可能性。所以信心滿滿地的去更换北桥,拆下来的时候还特地又量了一下板子,OK。不短了。换了一个北桥上去测量也不短了,以为就应该OK了的。我的那个神呀,开机用键盘转外接,还是一样的不显。没有灰心,继续查找问题所在,发现北桥给过来的一个信号无效,CRT_VSYNC 为低电平。就先设想从D10那里调了3.3V电压过来用,嗯,U14的第四脚就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了,但还是不能代替这个信号吧,依然无法转外接。相对于同一组的信号CRT_HSYNC输出又是正常的,所以又重新植球了一次北桥,我那个郁闷呀,CRT_VSYNC还是不输出高电平,我没招了,想直接从北桥下面的PIN点飞线,无耐没有点位图,大侠们给指点招吧,或者告诉我点思路,指点一下有没有错的地方,本人菜鸟,大侠们给点提拨。。。。

网友:
把U15和U14对调下看看情况   5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A:
你可以把R59取下,测量北桥一端是否有高电平出来,判断是R59前的问题还是后的问题,这样不就简单了

网友:
以图中的电阻为分界线,断开测量信号有无变化,判断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R59取下,测量北桥一端是否有高电平出来,判断是R59前的问题还是后的问题,这样不就简单了

R59前面的问题,从北桥那边就是没有有效的高电平出来。怎么办呢

网友:
飘过,学习学习~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莫非板层之间有短线,要不你飞个线从显卡焊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9前面的问题,从北桥那边就是没有有效的高电平出来。怎么办呢

把那条信号线的电阻电容都换掉,还不行的话,重做桥吧

网友C:
那电阻前段的阻抗是正常的吗?如果正常,看一下北桥周边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阻前段的阻抗是正常的吗?如果正常,看一下北桥周边有没有异常

正常的,不好弄哦

网友:
那看一下北桥周边有没有异常

网友:
行场转换芯片换下80%好

网友:
路过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哥灌水,也灌出点技术含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灌水,也灌出点技术含量吧!

呵呵,罗哥说的对呀